断路器的选择标准

楼主(2018-10-24):
      断路器是一种安全保障工具,它可以自动控制电路的开合以及关闭,另外可以避免人工操作的麻烦,保障使用者的安全,那么今天为大家说明的就是关于断路器的信息了。

购买断路器时该如何选择呢?断路器的选择标准有哪些呢?

      断路器顾名思义就是一种安全保障工具,一方面在电压过大的时候,它可以自动控制电路的开合以及关闭,另外一个方面产品可以避免人工操作的麻烦,尽可能保障使用者的安全,那么今天为大家说明的就是关于断路器多方面的信息了,包括它的选择标准以及具体选择购置过程中的方法和建议,有兴趣了解的朋友可以参考下文所说货比三家,确定值得购置的一款昊华电通断路器产品。

一、断路器的选择标准

一摸:摸外壳材质

      断路器的外壳材料可分为两种:热塑型和热固型。手感光滑的属于热固型外壳,手感不是特别光滑的则属于热塑型。热塑型相比热固型有如下优点:

1.有弹性,不易摔裂。

2.环保。因为热固型要用添加剂,有污染。

施耐德电气的断路器均使用热塑型外壳,每一个断路器产品壳体采用的材料都符合欧盟最严苛的RoHS认证,具有优良的电气,机械,阻燃性能并且环保无污染。

二扳:扳手柄

      断路器最容易损坏的部件就是手柄。手柄是否牢固耐用直接决定了断路器的使用寿命。

      我们以施耐德断路器为例来看,施耐德断路器的手柄不仅牢固耐用而且很有弹性和质感,能够确保良好的绝缘性和机械强度。使用寿命高达10000次,是国家标准的2.5倍。合闸的时候声音清脆响亮,独特的快速闭合功能设计更是有如下优点:

使相线和中性线接通时间间隙;

接通和分断时,机构自动快速闭合,不受人的操作速度影响,极大地限制电弧,降低了触头电腐蚀,提高使用寿命。

三防:防假货

作为用电安全的重要保障,断路器的重要性不可轻视。如何避免买到假冒伪劣产品,我们还是以施耐德电气的断路器为例来教你几招如何辨别。

涂:使用水笔涂抹在标签表层,擦去表面墨痕,显现施耐德电气防伪图案。

揭:揭开防伪膜后,可见施耐德电气商标图案透印在标识表面。

照:使用紫光灯照射防伪标签,可见施耐德电气商标图案。

二、断路器的选型方法

1、断路器额定电流≥负载工作电流:我们可以用欧姆定律计算出负载的工作电流,需要注意两相还是三相,然后在样本中对比选择,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符合使用要求,要不然直接跳闸就不好了。

2、断路器额定电压≥电源和负载的额定电压:一般我们使用的电压都是380V或者220V,这一点应该对于大家不难,这个可以用和电流同样的方法理解,反正不能小,要不然带不起来啊。

3、断路器脱扣器额定电流≥负载工作电流:脱扣器的存在价值是为了对负荷起到保护作用,如果因为故障电流增大时及时脱扣,就可以保护负载设备不被烧坏,如果小了,就会频繁跳闸,失去了保护的作用。

4、断路器极限通断能力≥电路最大短路电流:这一点就不多讲了,反正就是找到两个数据按照这个原则比较就行,这一点其实对于一般的小额负荷使用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但是还是要考虑极端情况,正确选择。

5、线路末端单相对地短路电流/断路器瞬时(或短路时)脱扣器整定电流≥1.25;这一点选型原则也是为了达到保护的目的,1.25是经验值,也可以通过计算的出。

6、断路器欠电压脱扣器额定电压=线路额定电压:欠电压脱扣器一般都是在电源侧,当电源电压低于整定值是达到保护负载的目的,额定电压要等于线路额定电压。

      上文为大家举例说明了断路器,它是能够起到开合作用的开关装置,可以进一步分为高压断路器或者低压断路器,一方面产品能够被广泛应用在各个领域,包括电力行业或者其它的居家日常生活中,另外一个方面,断路器因为设计技术比较成熟,所以可以起到安全的保障作用,避免因为电压过大导致的电流泄漏,也可以减免人工操作的麻烦,降低人工操作的费用,帮助保障更加令人满意的使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