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流继电器工作原理是什么呢?

楼主(2018-10-24):
       作为一种应用广泛的电子装置,电子过流继电器可以用在起重碾磨或者搅拌等等场合之中,而且市面上的电子过流继电器还可以提供安全保护功能,比如超过额定的电压就会自动停工等等,除此之外,我们发现所谓的电子过流继电器最大的优势在于电子式过流保护,使得大家可以利用这款工具减免人工操作的繁琐。那么接下来就和小编一起来了解下关于电子过流继电器工作原理及参数设置方面的知识吧,借此可以帮助我们货比三家确定合理的购置方案。

一、热过载继电器和过流继电器的区别

      前者是用来热过载保护的,电流达到一定值并不是马上多贵做,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作用。后者是用来短路保护,或过电流保护的,一旦电流达到设定值,立即动作。

二、过流继电器的工作原理

      电磁式过流继电器的工作原理是复合式的,由公用一个线圈的感应式和电磁式的两个元件组成。当继电器的线圈通以交流电流时,则在铁芯的遮蔽与未遮蔽部分产生两个具有一定相位差的磁通。此磁通与其在圆盘中感应的涡流相互作用,在圆盘上产生一转矩。在20%~40%的动作电流整定值下,圆盘开始旋转。此时由于扇齿与蜗杆没有咬合,故继电器不动作。

      当线圈中的电流增大至整定电流时,电磁力矩大于弹簧的反作用力矩框架转动,使扇齿与蜗杆咬合,扇齿上升。此时继电器的动铁在扇齿顶杆的推动下,使导磁铁右边气隙减少,左边气隙增大,因而动铁被导磁铁吸合,使继电器触点动作。

    当继电器线圈中的电流为整定值时,感应元件的动作时限与电流的平方成反比。随着电流的增加,导磁体饱和,动作时限逐渐趋于定值。当线圈中的电流大到某一电流倍数时,电磁元件瞬时动作,因而继电器的动作时限具有有限反延时的特性。

      继电器具有若干抽头,用以调整感应元件与电磁元件的动作电流。另外用倍流螺钉改变动铁与电磁铁之间的气隙来调整电磁元件动作电流。继电器具有调整感应元件动作时间整定值的机构及主触点动作的信号牌。用手旋转返回机构,可使信号牌返回,并不需取下外壳。

      过流继电器它是继电器的一种,它和热继电器的作用基本上相差不大,一般也都是应用在电机、变压器、输配点系统的继电保护回路中。过流继电器一般分为感应电磁式和集成电路式,主要具有定时限和反时限的特性。

      电磁式过流继电器的工作原理是复合式的,由公用一个线圈的感应式和电磁式的两个元件组成。当继电器的线圈通以交www.haohuamall.com流电流时,则在铁芯的遮蔽与未遮蔽部分产生两个具有一定相位差的磁通。此磁通与其在圆盘中感应的涡流相互作用,在圆盘上产生一转矩。

      由于过流继电器是应用在电机、变压器等重要的机械设备之中,所以当主设备出现过负荷和短路时,过六级蛋器就能及时的按预定的时限可靠动作或者是发出信号,从而保证主设备和输配电系统的安全。

网友A:
其实无论过热保护还是过流保护都离不开同一个介质_电流。在电流摧残下看谁的反应能力迅速而已。比的就是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