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PLC的PROGE指示灯一直闪烁,咋回事?

楼主(2018-10-24):
客户有一台用了10年之久的三菱PLC:FX2N.最近忽然PROGE指示灯一直闪烁,所连接的触摸屏画面中所有报警指示灯也同步闪烁不停。程序除于瘫痪状态,不能再使用。

去下PLC电池,测量电压几乎为0V。更换电池以后问题还是老样子!

初步诊断是程序丢失或者部分丢失。还有可能存在的问题有哪些呢?烦请网友们解决一下。

网友A:
取下电池等几分钟,重新下载新程序,看看行不行。1、电池电压异常下降;2、附件有异常噪音干扰;3、有导电性异物混入;4、程序内存中的内容发生变化,都会引起该报警

网友B:
丢程序了,必须重新下载.   57577105

网友C:
如果电池没电,断电半小时以上,程序就会丢失,所以你这有可能是程序丢了,所以在拆下电池或者断电半个小时以内切记要备份程序

网友D:
急需要机器人资料,感谢楼主

网友E:
三菱FX2n使用手册上这样说的:

网友E:
QQ截图20181025142657.jpg突然之间出现这个情况,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F:
回复内容:是因为图片名称有微信图片字样,这个我们技术已经在做相应调整,把图片改个名称就行了,

引用 网友E:
突然之间出现这个情况,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G:
微信截图_20181025134031.png这是我截图给你说明书,具体的下载地址。

http://bbs.gongkong.com/D/201810/774516_1.shtml

楼主:
谢谢童鞋们大力支持,的确是因为电池失电过久导致程序丢失。重新上传程序问题解决。

网友H:
电池失电,导致程序丢失,电池在电压低时,会有BAT灯亮,要及时更换

网友I:
三菱还真没有接触过,谢谢分享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三菱FX2n使用手册上这样说的:

网友K:
程序估计没有了,换个电池重新写程序吧

楼主(2018-12-05):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

网友L(2021-03-26):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而且电脑和plc无法通讯 如何解决

网友L:
引用 网友E:
三菱FX2n使用手册上这样说的:

都通讯不上 怎么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