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m258plc求助

楼主(2018-10-24):
公司用的施耐德m258plc最近plc的从站通讯模块run灯闪烁停止工作。其余的从站工作正常。这个从站带的模拟量输入和输出模块。通讯模块没问题,模拟量模块没问题,通讯电缆插头问题不大。run灯闪烁是什么故障,是通讯故障还是其余的什么故障,怎么解决。cpu没有源程序,无法在线监控,狠无语啊

网友A:
输入、输出、通信模块都正常的话,会不会是内部电池电压不够?error灯有没有闪红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通信模块都正常的话,会不会是内部电池电压不够?error灯有没有闪红灯?

cpu没有报警,这个是通讯接口模块,err没有报错,只是run绿灯闪烁。断电重启就正常,不定时就会出现这个故障,报错的时候模拟量是没有输出的,输入信号正常。电源没问题。应该是和上位机通讯问题。我调换了通讯插头,好多了,估计是插头氧化造成的通讯中断。

网友B:
内部电池电压

网友B:
插头氧化造成的通讯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