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自动运行主程序

楼主(2018-10-25):
有一个问题,学习Faunc的时候,交的都是远程启动程序用RSR或者PNS的方式。

今天在一个程序上看到 不用这两种方式。因为其他设置一样的,唯一没有看到的就是程序选择UI9-18有任何的设置。

但是机器人在执行ABort后,在plc侧可以直接执行主程序运行。我拷贝了原PLC和机械手程序以及设置,却无法实现这样的执行方式。

请问有哪位大神可以指点迷津?//

网友A:
这个在机器人的TP上要设置的,设置好后可以通过PLC来控制机器人的启动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机器人的TP上要设置的,设置好后可以通过PLC来...

有没有详细的具体设置方式?

我几乎寻遍所有手册及案例,然而并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设置

网友B:
设置机器人的TP,用PLC来控制启动停止

网友C:
我要好好的东西,可以分享一下。

楼主:
不要用这样笼统的说法,设置TP大家都知道s设置,可是设置什么?

明确指出不是RSR,PNS,STYLE,OTHER..如果想说这些事情的,不用说了

网友D:
可以把程序发给我看一下,这样说很难说清楚,可能是设置了宏程序。上面的回答除了第一个,其他都是复制的吧。

楼主:
结贴说明:最后不是通过设置TP,自己写了一段karel选择每次abort后,触发Main主程序启动。

网友E(2018-12-05):
我要好的东西,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F(2019-02-16):
看了你的帖子深受启发 好好学习卡雷尔语言

网友G:
楼上回答很有道理

网友H(2019-05-09):
可惜我的积分不够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I(2019-09-20):
谢谢分享一下了啊好啊

网友J:
有问题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