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的参数设定

楼主(2018-10-25):
最近在学习关于伺服的参数设定,求松下伺服的参数设定说明书

网友A:
具体哪个系列呢?https://device.panasonic.cn/ac/c/motor/fa-motor/ac-servo/index.jsp,松下官网,自己下载看看吧

网友B:
松下伺服有很多型号,请说明是那个型号,或者上传照片,然后我在吧资料发到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下伺服有很多型号,请说明是那个型号,或者上传照片,然...

-------------------

松下A5,A6系列的,具体型号应该没有多大差别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松下伺服有很多型号,请说明是...

A5,A6不在一个档次,A5位置专用控制伺服,A6充其量普通伺服。

、这样说你明白吗

网友C:
可以找松下的伺服说明书,或者直接去松下官网下载

网友D:
分不同型号,可以去找手册

网友E:
A4已经停产了   A5/A6 根据自己需要官网下载呗

网友F:
松下伺服有很多型号

网友F:
可以去找手册

网友G(2018-12-05):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