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使用的一些技巧

楼主(2018-10-25):
目前OMRON继电器,如MY,LY系列继电器的使用在我公司使用的很广泛。广泛使用到继电器触点的并联,串联使用的就比较少。

     继电器触点串联: 继电器触点串联使用时允许保持一定的电流通过,而且可以增加电压值,原因是继电器的电弧被分成一定数量的小电弧,而具体情况还要根据实际继电器是几极串联连接所决定。串联继电器触点还能减少触点侵蚀,从而提高触点的使用寿命。一般用于直流负载。

继电器触点并联:

   由于机械工差,所有继电器内的触点不会同时闭合或者断开,并联继电器的触点既不会增加继电器的闭合容量也不会增加断开容量。下列实例中给出的连接方式为继电器触点闭合或断开容量增加的上限值。
并联连接继电器可以用来增加触点的连续(热)电流。

继电器AC-1增加电流如下:

- 并联两极: Ie AC-1 x 1,8

- 并联三极: Ie AC-1 x 2,5

为了避免电流不平衡,我们建议只并联连接邻近的线路。

例如,用两个三级接触器并联三相系统中的每一相:

L1相:连接第一接触器的L1级和L2级
L2相:连接第一接触器的L3级和第二接触器的L1
L3相:连接第二接触器的L2级和L3级
undefined

    从这个图可以看出,针对OMRON的LYJ继电器,直流线圈的机械使用寿命是交流的使用寿命2倍,所以在选用继电器时,如果动作频繁还是尽量使用直流线圈的继电器。

此外继电器的电气寿命远低于机械寿命。

     一般情况下如触点组越多的继电器过电流能力就比较差,机械寿命及电寿命相对于触点组少的要差,所以只要条件允许情况下尽量使用触点组少的。我一般情况下都是选用2组触点的继电器,不使用3,4组的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