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驱动器mddkt5540ca1

楼主(2018-10-25):
各位大哥,小弟有一事需要帮助

我这边的 松下伺服驱动器 mddk t5540ca1跟三菱fx3u用  位置控制

引脚接线:1、2、7脚接DC24V.  4脚接脉冲(y0).  6脚接方向(y4).  29(SON)、 41(COM-)连接0V

参数设置:pr000:1   pr001:0  pr002:0  pr003:13 pr005:0   pr006:0   pr007:3  pr008:10000  pr009:4096   pr010:3125

我在驱动器上查了下不旋转因素显示   07 (指令脉冲输入的频率过低)   下面是文件是手册

哪位大哥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应该怎么改呀,还是我设置的参数,接线有问题

引脚接线:1、2、7脚接DC24V.  4脚接脉冲(y0).  6脚接方向(y4).  29(SON)、 41(COM-)连接0V

网友A:
我的初步分析是pr005:0   pr006:0   pr007:3 设置有问题,我需要看到你的电气图纸,才能判断,怎么能设置参数,如果不方便上传,就自己搞定吧,上传了,我也只能晚上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初步分析是pr005:0   pr006:0   pr007:3 设置有问题,我需要看到你的电气图纸,才能判断,怎么能设置参数,如果不方便上传,就自己搞定吧,上传了,我也只能晚上看

这个没有图纸,我现在只是想让这个伺服电机能点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我的初步分析是pr005:0   pr006:0   pr007:3 设置有问题,我需要看到你的电气图纸,才能判断,怎么能设置参数,如果不方便上传,就自己搞定吧,上传了,我也只能晚上看     内容的回复:这个没有图纸,我现在只是想让这个伺服电机能点动就可以了

这是个伺服压力机,只是有个伺服电机

网友B:
挺好的,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孤独的守候 回复内容:对:李东泽 我的初...

能点动,必须要用位置控制吗?

速度控制就行了。明天改速度控制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孤独的守候 回复内容:对:李东泽 我的初...

pr005:0改成2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我的初...-------------------------能点动,必须要用位置控制吗?速度控制就行了。明天改速度控制吧

速度控制没用过,程序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我的初...-------------------------pr005:0改成2试一试。

这款的没有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李东泽 引用 楼主: ...

你这个不是A5啊,但是说明书是A5,

改成1.试一试

网友C:
这么好的资料可不能错过啊

网友D:
是pr005:0   pr006:0   pr007:3 设置有问题

网友D:
pr005:0改成2试一试

网友E:
这个没有图纸,我现在只是想让这个伺服电机能点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