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绞线的优点以及鉴别方式你知道多少?

楼主(2018-10-25):
铜绞线就是指用质低碳钢材为芯、经镀铜加工而成、若干条单根线按照一定规律绞合成的新型复合导线。铜绞线是一种输配电、电气装置(如变压器、电炉)及电子电器设备、可控硅元件的软连接线。此外铜绞线也可以用于电工作业接地线。铜绞线是以绞合单线绕绞线轴等角速度旋转和绞线匀速前进运动实现的。铜绞线可以分为硬铜绞线和软铜绞线这两种。它们各自有自己的特点和用途。

铜绞线工艺优点有哪些?

1、铜起到传导弱电信号的作用,钢丝则起到支撑作用。依据铜包裹到钢丝的不同方法,主要分为电镀、包覆、热铸/浸以及电铸。该产品既有钢的强度和韧性,又有铜的良好导电性和耐腐蚀性能。相比铜单线具有密度小,强度高,造价低等优点,是传统纯铜单线的更新换代产品。

2、使用铜绞线可以使运行温度降低,相比同截面积的单股线,绞线拥有更高的机械性柔韧性。广泛应用在高“Q”值的线路当中。

3、铜绞线采用优质铜线货镀锡软铜线制成。加工过程中经过韧炼处理,是成品柔软、外表整齐、美观。

4、硬铜绞线和软铜绞线优点:

(1)硬铜绞线:抗张力强比较结实,电阻小导电性能好

(2)软铜绞线:通常比硬铜绞线细,其导电率特别高,又有韧性。

5、绝缘铜绞线优点:有较高的抗张力。

铜绞线工艺优点有哪些

1、制造工艺独特:采用冷轧热拉生产工艺,实现铜与钢的高度结合。

2、防腐性能优良:表面铜层较厚(平均厚度大于0.3mm),耐腐蚀性强,使用寿命长达30年以上。

3、导电性能更佳:由于表层紫铜材料具有优良的导电性能,使其自身电阻远低于常规材料。

4、使用范围广泛:该产品适用于不同湿度、温度及PH值的土壤条件。

5、使用安全快捷:配件齐全,使用专用连接管或采用本公司生产的热熔焊剂连接,接头牢固,安装便捷,大大提高了施工效率。

6、建造成本降低:对比传统上采用纯铜材料接地,成本大副度下降。50mm 3 Core Armoured Cable

铜绞线的正确鉴别方法?

首先:看铜绞线外观。铜绞线的选购需要从外观开始观察,一般好的铜绞线它的外表比较的光亮,役有明显的损伤和刮痕,不会有明显的氧化反应产生的变色现象。外边色泽比较的均匀,役有黑斑,役有裂纹,距离均匀规整。符合以上的标准才是良好的铜绞线选择。

其次:看铜绞线规格型号。铜绞线的选择需要观察线的尺度和规格,一般铜绞线的拉丝需在规定的范围内,不能超出工艺标准,否则视为无效的绞线。组成绞线的单线必须满足均匀整齐的特点,符合工艺规则。

再次:看铜绞线结构组成。铜绞线的选购还要观察绞线的分布和组成结构,看看是否有短线、缺线、松股、搭股的现象,一般这些都能有肉眼观察得出,我们需要仔细的观察检验铜绞线的质量,不能选择不合格的产品用来生产电线和电缆,会造成严重的安全事故。

最后:看铜绞线焊接工艺。铜绞线的选购还要注意焊接的工艺是否牢靠,焊接的接口部分是否整齐,有役有线条的不平整现象。焊接的接口应该维修整齐,修平整,搓圆,不能扎手,焊头的直径一般不能超过零点二毫米;相邻两个铜绞线的焊接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隔要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