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售后请进,如何在机器人程序中切换工具坐标或者用户坐标

楼主(2018-10-25):
如何在安川机器人程序中间切换工具坐标或者用户坐标?

比如机器人末端有两个抓手,一个程序里要用到两个抓手的TCP,这个在同一个程序里如何切换,程序怎么写?

网友A(2018-12-06):
哈哈 楼主应该是用习惯FANUC了 吧  安川的只有在你示教的时候 根据情况不同 切换不同的坐标系方便示教  而在程序中是不需要切换坐标系的 只要你示教好了 轨迹就可以用 不存在坐标系不同 轨迹不同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你想的太多了。

网友B(2018-10-25):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用手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用手写。

人家说程序的编写。

网友D:
挺好的,试试看吧

网友E:
S2C431设1,按“坐标”到“工具坐标”再按住“转换”+“坐标”就可以选择工具号了。光标移到工具号那不用选择。新建的程序点就是对应的工具号。

网友F(2018-12-05):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

网友G:
我理解的意思应该是同一个程序两个工具,至于切换两个TCP那是在你试教的时候做的工作吧,S2C0431设定为1,工具就可以选了,一共0到63个

楼主(2019-01-24):
引用 网友A:
哈哈 楼主应该是用习惯FANUC了 吧  安川的只有在...

还真是想多了,确实就是那么简单

网友H(2023-09-17):
帖子加精,已收录很实用,感谢各位!!!!!

楼主(2024-12-25):
这两个指令:

TCPON:更改工具坐标开始命令

TCPOF更改工具坐标结束命令

这两个指令必须成对出现 就如IF ENDIF一样,两个指令中间则为指令执行语句(更改工具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