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有什么用?

楼主(2018-10-25):
电容有什么用?

1.耦合:电容是一个储能元件,通交流阻直流的特性,根据这个特性,可以用在电路中作为交流耦合。

2.储能:电容的储能原理和电池是一样的,也可以当成电池使用,只是电容存储的电量比电池少很多,超级电容(也习惯叫法拉电容),是容量很大的电容,在电路中都是代替小容量电池使用的。

3.滤波:也是根据电容的储能原理,整流电路中,二极管整流出来的是脉动直流,脉动直流给电容充电,电容把多出来的电(纹波电压)存起来,然后又给后面的电路(负载)供电,就像用带一个小孔的水桶接雨水,雨水相当于纹波,水桶先存起来,然后再从孔内均匀流出。

4.退偶:退偶的原理和滤波是一样的,只是产生纹波的信号源不一样。

5.选频:利用电容的充放电特性,与电感配合,形成选频电路,只允许某些特定频率的信号通过,或者滤除掉特定频率的信号,这也和滤波原理是一样的,只是有针对性地滤波,比如高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器、带通滤波器等。

6.谐振:当选频电路用在正反馈的电路里面时,就形成了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