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热继电器好坏方法

楼主(2018-10-26):
继电器为过载保护器件,多为三相用,你可以用万用表电阻档

*100或者*1K或者用二极管档测量主回路接线端是否通路,要是有一组或者以上是开路状态那将是坏的,反之则正常,还要看看常闭触点是否正常,常态下是闭合的(它有个手动按钮,你可以用手按一下看是否动作也就是常闭触点断开),当负载电流超过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时会自动断开,从而使负载接触器线圈失电断开保护负载!

热继电器的原理 其实就是过流后产生热量 相应热敏元件动作。

测试好坏第一种你已经试过了 没问题 说明机械部分可用电气部分需要实际过电流后才可实验好坏。

可将过电流值调到最小 驱动相应较大负载。测试运行后是否跳闸。

热继电器断电判断好坏,首先看看主线路接线点有没有发热变色的地方,按停止和复位按钮没有阻力说明内部机构脱离。有万用表可以分别测量主回路三对触头有没有断开,辅助锄头的常闭点有没有断开。有上面现象的说明热继电器已经无法使用。

网友A:
总结,有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