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11KW电机星三角启动时,接触器怎么选型

楼主(2018-10-26):
电机用星三角启动,接触器和热继电器是怎么确定的?

拿11KW的三相380电机来说,按手册的资料,额定电流是22A,选定的是LC1D18-LC1D18-LC1D09,热过载器选择的是LRD16C(9~13A)。这样过载器的保护电流远低于电机的额定电流,不会误动作吗?

请各位高手指导解惑!!!!!!!

感谢各位的指导,不知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拿11KW的电机举例,电机的额定电流是22A,就是电机的线电流,当采用星角启动时,实际经过KM2、KM3的是电机的相电流,也就是22/1.732=13A。所以选择1810的接触器。而在星启动时,启动转矩等于直启的三分之一,所以km3的电流=1/3In=1/3*22=7.3A,选择0901的接触器。

热继电器经过的最大电流实际就是角运行时电机的相电流13A,选择LRD16C。

网友A:
11KW用星角启动?奇怪!

举例那个电器选型正确!

网友B:
你看到的是施耐德的低压电器选型表,这个选型表只适合普通电机选型或者带变频器的,星三角启动,请看施耐德专门选型表,星三角,在星星启动的时候电流大,空气断路器最好选大一点,在你选型的基础上在乘以2-3倍。

网友C:
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还是凭自己的实际计算来选型吧。大一等级选择接触器,热继电器的额定值要在其范围内。

网友D:
关键看多频繁,一般要保证额定电流4倍以上容量,对于三相异步电动机。对于绕组电机2倍以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KW用星角启动?奇怪!举例那个电器选型正确!



公司产品出口比较多,7.5KW以上都会用星三角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还是凭自己的实际计算来选型吧。大...

之前都是按计算量大一级来选型,最近公司控制成本,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到的是施耐德的低压电器选型表,这个选型表只适合普通...

用的是普通的风机

网友E:
还不如选个软启动,接触器时间长了也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11KW用星角启动?奇怪!举...

选择启动方式跟供电电源的容量有关系,电源容量再小22KW以下也没必要采用星角启动。风机负载18.5KW以下都可以采用直接启动。

网友A:
表格中接触器和热继电器选型是正确的,是按额定情况选的。用户为了提高可靠性,接触器可以选择大一级,热继电器不可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