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pid指令问题

楼主(2018-10-26):
初学AB PLC,目前安装的是RSLOGIX 500
PLC主机是1766-L32BWA,扩展模块1762-IF2OF2,4-20ma信号进入I:1.0
MAXS最大允许设置为16383,实际上I:1.0值会超过该值,(目前4ma大概6200,8ma大概12000,12ma大概18200,...)

问题怎样设置MAXS、MINS?

网友A:
      Scaled Min 6242(模拟量输出4mA对应6242)
     Scaled Max 31208(模拟量输出20mA对应312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aled Min 6242(模拟量输出...

设置以上后,

当我信号输入6144后 (接近4ma),计算的过程值PV=15604;

当我信号输入12280后(接近8ma), 计算的过程值PV=24955;

当我信号输入18408后(接近12ma),计算的过值PV=31208(因为超过最大值,所以=31208),显然失去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