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长牵引控制浮动辊控制

楼主(2018-10-26):
送料辊以固定不变的速度向前输送薄膜,经过一个储料摆辊,再进行打孔,再进入伺服牵引辊定长拉膜,再进入一个储料摆辊,最后收卷。在送料速度不变的情况下冲孔和伺服牵引怎样协调控制?前后两个储料摆辊怎样协调控制?谢谢大家

网友A:
上图吧,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多去看看同步控制的案例,就有思路了,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楼主:
一个放卷一个收卷,这两个保持速度不变。中间是拉膜牵引和冲孔。怎样保持前后两组摆辊不被薄膜拉到上限位置和下线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吧,没明白你的;意思

一个放卷一个收卷,这两个保持速度不变。中间是拉膜牵引和冲孔。怎样保持前后两组摆辊不被薄膜拉到上限位置和下线位置?

网友C:
如果楼主你只是简单的想控制两个电机去实现收紧,感觉挺难的,因为一开始放料的电机带的物料直径偏大,收料电机处于空,直径偏小,放料电机转动一圈,收料电机要转动好多圈才能实现两边同步,最好在机械结构上改一下,不要靠收放料电机去拉紧,放料电机正常根据产量放料,收料电机检测有料就执行收紧。

网友D:
努力学习中,,共同进步

网友E(2018-11-25):
多去看看同步控制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