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atv312参数设置求助

楼主(2018-10-27):
我这里有台atv312变频器,参数里边的ctl菜单下的fr1~cd1等参数都不能更改,怎么设置才能解锁

网友A:
努力学习中,,共同进步

网友B:
楼上正解。赞成楼上的解释。

网友C:
遇到问题就先重置所有设定 问题就解决一半了

网友D:
恢复出厂设置,断电重启

网友D:
参数里边的ctl菜单下的fr1~cd1等参数都不能更改

网友E(2018-12-05):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