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ODBUS232通讯问题

楼主(2018-10-27):
请问各位师傅三菱FX3UMODBUS通讯可以走232接口吗,通讯程序是不是和485MODBUS一样写。

网友A:
特殊寄存器的参数设置不一样

网友B:
现在232没有485通用,好多厂家通信接口都最常用485

网友C:
FX3U可能不直接支持MODBUS通讯,有这样的第三方模块,可以直接转成MODBUS TCP: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3a.html

网友D:
232是1对1的通讯,485是1对N,而且232的线长也有限制,十几米,长了就会有干扰,程序是一样的,只不过硬件接口不一样

网友E:
特殊寄存器参数不一样,硬件接线不一样

网友F(2018-12-05):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