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流量计在安装时的注意事项及布线要求

楼主(2018-10-27):
涡轮流量计由涡轮、轴承、前置放大器、显示仪表组成,涡轮流量计对于测量液体和测量气体仪表产品内部结构会有所区别,由于气体受温度和压力的影响较大,所以一般情况下在测量温度较高的气体时要配套温压补偿装置,以提高测量数据的准确度。当被测流体冲击涡轮叶片,使涡轮旋转,涡轮的转速随流量的变化而变化,即流量大,涡轮的转速也大,再经磁电转换装置把涡轮的转速转换为相应频率的电脉冲,经前置放大器放大后,送入显示仪表进行计数和显示,根据单位时间内的脉冲数和累计脉冲数即可求出瞬时流量和累积流量。
一、涡轮流量计的布线要求
1.尽可能采用一根完整的电缆线。
2.涡轮流量计布线位置尽可能远离电噪声源(如大功率变压器、电动机和强电源线)并应避免与动力电源线平行布线。
3.建议在粗的电线末端采用非锡焊的夹紧式接线片。
4.对存在较强外磁场的区域,应使检出装置的轴线与外界磁场的磁通方向相垂直或用高导磁材料对流量传感器或外界词源进行屏蔽。
5.防爆型涡轮流量计传感器电缆线的连接,必须严格遵守防爆放大器的有关标准。
二、涡轮流量计的安装注意事项:
1.变送器的电源线采用金属屏蔽线,接地要良好可靠。电源为直流24V,650Ω阻抗。
2.变送器应水平安装,避免垂直安装,并保证其前后有适应的直管段,一般前10D,后5D。
3.保证流体的流动方向与仪表外壳的箭头方向一致,不得装反。
4.被测介质对涡轮不能有腐蚀,特别是轴承处,否则应采取措施。
5.注意对磁感应部分不能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