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力空压机油消耗过大什么原因导致?如何处理?

楼主(2018-10-27):
       寿力空压机油消耗过大什么原因导致?如何处理?

  正常的情况下,寿力空压机油耗是比较少的,但是如果发现空压机油耗量突然增加,那肯定是出现了某种问题,需要引起我们注意。

  寿力空压机油消耗过多主要是下列因素:

  1、润滑油太稀(机油温度高,牌号不符要求);

  2、润滑油油压过高;

  3、活塞、气缸之间的间隙过大;

  4、气缸失圆或磨损过大;

  5、气缸窜油:

  (1)活塞环磨蚀太大失去弹力;

  (2)活塞环咬住在环槽中;

  (3)活塞环环槽间隙过大;

  (4)装错活塞环。

  6、曲轴轴承或连杆轴承间隙过大;

  7、曲轴箱温度过高或通风不良;

  8、用飞溅式润滑法润滑的打油杆过长或曲轴箱油位太高。

  寿力空压机油消耗过大

  寿力空压机油消耗过大具体原因分析与解决方法

  1、首先检查空压机内部,看看内部有没有油污。如果有的话,把几个油管擦干净,仔细观察油路管道和管接头的地方,看看是不是有渗漏。

  2、空压机回油管道堵塞、压缩机专用机油的型号、油蒸气、油槽注和过满、空气释放发生气泡、压缩空气的回流或波动、温度、流速经济运行寿命。

  3、空压机油耗增加注意运行条件环境温度、组合件的冷却、油温、空气中的异物、滤芯表面流速、严禁放空、回流、波动。空滤上有明显的油渍,甚至含油很重的话,那就说明进气阀关闭不紧,有渗漏,维修或跟换进气阀。

  4、空压机油耗增加注意油料选择:抗老化、对水的应力、压缩机的适应性、与空气分离性能。检查储气罐内有没有油污,把储气罐的水放完后,继续放气,在前面放一块白色的布。如果出来的空气含油,那说明油分漏油或者单向阀漏油。检查单向阀,内置油分的话,油气分离通里面会有跟铜管,铜管连接到盖子上面到软管的中间位置有一个小的配件。有些空压机是内置的单向阀,看不见,你就把那一块整个拆下来,吹。从铜管尾端往上吹应该是通的,反向应该是不通。如果反向通了,那就是单向阀贯穿,需更换。如果单向阀没问题,那就更换油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