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PLC通用通信问题

楼主(2018-10-27):
BFA90790DEE6909A14A84ABF62626BFC.jpg30C6C02883BE43EFA9DF61FB5500CB4B.jpg6C5F89A44E0E14BFA443F1456D200890.jpg8736E5C5D03F12B9EA3D74CCF97ECBBB.jpg

  1. 按ASCLL码对照十六进制D应该是回车键,字符显示为“CR”,这里显示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求教

  2. 有时会出现乱码,有时又正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求教

  3. 十六进制30,到字符显示应为0,实际显示乱码,求教原因。谢谢!!!

    用的是松下FPXH C60T的PLC

    赋值H32,通信显示2,是正确的,如果赋值HD或者H30,通信显示就不对了。为何出现这种情况?求教谢谢!!!

网友A:
把数字转成字符,发送。

网友B:
有时候正常是因为数字正好是短数字,能够转成字符。有些为宽字符的,所以为乱码。

楼主:
用那个指令转?

网友C:
指令不对吧

网友D:
两边数据格式要统一,要不然读取到的和写入的会相差很大。有时候写入16进制读取出来是转换后的10进制

网友E(2018-12-05):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