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寿力空压机应该要注意哪些事项?

楼主(2018-10-27):
       安装寿力空压机应该要注意哪些事项?

  寿力空压机在安装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一般情况下,空压机安装都是有一定的操作流程的,并且要注意避免一些安全问题,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

  寿力空压机安装注意事项

  1.寿力空压机安装时,须宽阔采光良好的场所,以利操作与检修。

  2.空气之相对湿度宜低,灰尘少,空气清净且通风良好。

  3.空压机安装时,环境温度须低于40℃,因环境温度越高,则空压机之输出空气量愈少。

  4.如果工厂环境较差,灰尘多,须加装前置过滤设备。

  5.预留通路,具备条件者可装设天车,以利维修保养空压机设备。

  6.预留保养空间,空压机与墙之间至少须有70公分以上距离。

  7.空压机离顶端空间距离至少一米以上。

  寿力空压机操作规程

  一、在空压机操作前,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保持油池中润滑油在标尺范围内,空压机操作前应检查注油器内的油量不应低于刻度线值。

  2.检查各运动部位是否灵活,各联接部位是否紧固,润滑系统是否正常,电机及电器控制设备是否安全可靠。

  3.空压机操作前应检查防护装置及安全附件是否完好齐全。

  4.检查排气管路是否畅通。

  5.接通水源,打开各进水阀,使冷却水畅通。

  二、空压机操作时应注意长期停用后***起动前,必须盘车检查,注意有无撞击、卡住或响声异常等现象。

  三、机械必须在无载荷状态下起动,待空载运转情况正常后,再逐步使空气压缩机进入负荷运转。

  四、空压机操作时,正常运转后,应经常注意各种仪表读数,并随时予以调整。

  五、空压机操作中,还应检查下列情况:

  1.电动机温度是否正常,各电表读数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

  2.各机件运行声音是否正常。

  3.吸气阀盖是否发热,阀的声音是否正常。

  4.空压机各种安全防护设备是否可靠。

  六、空压机操作2小时后,需将油水分离器、中间冷却器、后冷却器内的油水排放一次,储风桶内油水每班排放一次。

  七、空压机操作中发现下列情况时,应立即停车,查明原因,并予以排除。

  1.润滑油终断或冷却水终断。

  2.水温突然升高或下降。

  3.排气压力突然升高,安全阀失灵。

  4.负荷突然超出正常值。

  5.机械响声异常。

  6.电动机或电器设备等出现异常。

  八、空压机操作完,停车后关闭冷却水进水阀门。

  九、如因电源终断停车时,应使电动机恢复启动位置,以防恢复供电,由于启动控制器无动作而造成事故。

  十、空压机操作电动机部分的操作须遵照电动机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一、空压机操作动力部分须遵照内燃机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二、空压机操作停车10日以上时,应向各摩擦面注以充分的润滑油。停车一个月以上作长期封存时,除放出各处油水,拆除所有进、排气阀并吹干净外,还应擦净气缸镜面、活塞顶面,曲轴表面以及所有非配合表面,并进行油封,油封后用盖盖好,以防潮气、灰尘浸入。

  十三、移动式空气压缩机在每次拖行前,应仔细检查走行装置是否完好、紧固。拖行速度一般不超过20公里/小时。

  十四、空压机操作时,所设贮风筒及安全阀、压力表等安全附件必须符合铁道部有关压缩空气贮气筒安全技术的要求。

  十五、空压机的空气滤清器须经常清洗,保持畅通,以减少不必要的动力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