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通电瞬间

楼主(2018-10-27):
新学三菱PLC梯形图,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刚通电时,梯形图中的指令会不会跳过第一行去执行梯形图中的某一行呢?梯形图中有LDP指令。刚通电时,某一气缸正处于一个开关处,比方说通电前气缸处于开关X3处,通电后就满足17行的条件,是不是就跳过之前的,直接运行第17行呢?S$%@)`11$F[3]}(T7J~YQ84.png

楼主:
刚学没几天,突然间想到这个问题,希望各位老师帮忙解惑

网友A:
这个要看你有没有用MC主控指令,CJ跳转指令,如果都没有的话,是直接执行第17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有没有用MC主控指令,CJ跳转指令,如果都没...

谢谢,怎样可以阻止这样的情况发生呢?使用MC主控指令吗?这样岂不是把所有程序都放在主控指令中了吗?还有没有其他方法,阻止刚通电时,程序从中间运行

网友B:
你这样直接用输入点去控制气缸,很容易出问题,起码在中间加一些限制条件吧,比如急停、自动运行中一类的

网友C:
学习了,也正想咨询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