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485通信

楼主(2018-10-27):
威纶屏 跟台达M系列变频器,总是连不上,不知为什么。

屏设置9600,E,7,1.地址,为1;

变频器设置·9600,E,7,1.地址为2. 屏1脚接变频器458 B,屏2脚接变频器458 A.

网友A:
支持彼此通信的驱动有吗?还有硬件接线不能有问题,交换两根线试试看。最好单方采用串口助手先测试一下。

网友B:
485通讯为主从通讯方式,你是否设置为变频器为master?然后触摸屏为salave 进行通讯。

网友C:
屏直接和变频器通讯吗

网友D:
看pin脚,怀疑线接错。

网友E:
威纶屏 跟台达M系列变频器485通讯我有个模板,有需要可以留下邮箱

网友F:
485通讯为主从通讯方式

网友F:
台达M系列变频器485通讯

网友G:
台达变频器那块也需要设置。很简单摸一摸就会了。

网友H:
台达变频器那块也需要设置,屏也要设置一下。

网友I:
不错,楼主解释的很详细,对新人非常有帮助

网友J:
485通讯为主从通讯方式,你是否设置为变频器为master?然后触摸屏为salave 进行通讯

网友K(2018-12-05):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

网友L(2022-10-06):
维纶的最好用宏,直接用地址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