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20EX怎么用485和编程软件通讯

楼主(2018-10-28):
PLC的串口要和触摸屏通讯,我想用485转换232连接电脑通讯,用编程软件监视PLC程序,请问怎么设置通讯参数

网友A:
用台达的编程软件监控程序,看你的意思你是想通过链接触摸屏的数据线监控PLC,这个好像不行,这个是穿透,你可以试一试。,

建议直接读取PLC程序。

网友B:
触摸屏穿透可以下载程序,监控应该做不到。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201810/774783_1.shtml

台达小型PLC编程软件

自己去下载吧

网友C:
前面两位都误会了

网友D:
老版本的EX,下载个版本早点的WPL程序,使用通讯搜索功能,就能自动发现PLC。

网友E:
触摸屏穿透可以下载程序

网友E:
通过链接触摸屏的数据线监控PLC

网友F(2018-12-05):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