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新版DSQC378B的参数在哪里配置

楼主(2018-10-28):
请教一下ABB IRB6700 新版示教器的DSQC378B通讯模块的4个参数在哪里设置 (站号, 波特率,站数,I\O类型)

楼主:
旧版的直接进devicenet commend  就能直接链接到这4个参数   请问新版的怎么设置啊

网友A:
旧版的直接进devicenet commend

网友A:
新版的类似

网友B:
感谢楼主,瞄一下啥资料

网友C(2018-12-05):
楼主做的是CCLINK通讯吗?378B这个模块属于主站还是从站啊

网友D:
StationNo  = 1-64

BaudRate =     0 = 156 kbps    1 = 625 kbps      2 = 2.5 Mbps    3 = 5 Mbps       4 = 10 Mbps

此为CC-link   模块DSQC378B通讯站号,波特率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