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驱动板怎么改功率?

楼主(2018-10-28):
1.客户的变频器型号是440-2UD34-5FB1的45kw变频器,已排查驱动板坏了,驱动板上面的型号是A5E00124352,我手里有个M430系列驱动板,430-2UD37-5FB0的75kw变频器上的,我看75kw的这个驱动板的型号也是A5E00124352,按道理说型号一样安装到440上应该可以使用的,但是安装到440后报A503和F004报警,这个75kw的驱动板再安装回430上没有问题的,没有报警。

2.他们说改下功率就好了,但是新手不懂。是需要把驱动板上的一个24C存储芯片拆下,读出45kw的代码,写入到75kw的这块板上就可以了是吗?是这样改功率吗?24c存储器的读写器我有,就是问一下,需要读写哪个芯片?是我图片标记的这个24c芯片吗?谢谢各位前辈。

3.M430的驱动板换到M440上。这个改功率的操作步骤对吗?还是改变频器的参数呢?

谢谢给我老师赐教。

网友A:
真是很牛的行家  学习学习

网友B:
非专业,切勿自己弄,自己弄过之后,弄好了是你对了,弄不好,厂家会以此为借口不给你维修。

网友C:
是的 就是你吧坏的板的数据读出来 写到你好的板子上就可以了。如果功率不一样,可能到时候会显示电流不准,如果不是矢量模式 应该可以用

网友D:
先把坏板里的数据备份装上好板子后再下载备份的数据就可以了无需拆器件

网友E(2019-12-18):
制动部分跟电流检测都不一样的。尽量不要直接替换

网友F(2021-04-25):
应该对换下存取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