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Robotware6.01CC-LINK参数配置

楼主(2018-10-28):
有没有大神指导ROBOT ware6.0以上版本的DSQC378B StationNO   BouteRate   在哪里设置

网友A:
Device Command有5個參數

StationNO, BaudRate, OccStat, BasicIO, Reset

相關設定可以參考手冊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vice Command有5個參數StationN...

旧版比较好设置    新版站号无论怎么设置系统都认为是1站。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