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起升机构应用报ENB4故障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8-10-28):
三菱变频器,前些年经常在现场调试,最近些年应用的少了,基本没怎么调试过.

最近,一个朋友在现场调试三菱FR-A700变频器,起升机构出现ENB4故障,问怎么解决,

包括几个月前,一个朋友在调试三菱老款FR-A500时起升机构也是报这个故障

这让我想起了前些年在现场调试时候的情景.看来这也算是三菱变频器起升应用的一个通病吧.今天咱就把这个问题拿来分析一下(FR-A700为例).

  三菱变频器内部具有制动器顺控功能,特别适合起升机构抱闸控制应用,而这个故障就是由这个功能所引起的.

要打开这个功能需要设置这几个参数:

Pr292 自动加减速设置成制动器顺控程序模式2   设置成7,需要有开闸确认信号给变频器,一般起重机厂家电路设计上无此信号,所以需要设置成8,变频器不需要开闸确认信号.

如果是需要继电器2控制抱闸, Pr196 端子功能选择设置成 20  制动器开放要求

上面两个参数设置好后,Pr278~283控制抱闸的参数就起作用了.

制动顺序控制的时序图

参数Pr278~283需要根据现场情况微调即可,但是现场调试时,为了保证不溜钩,通常把参数Pr279制动开启电流调高,一般调70%左右,抱闸调紧后,一般不会出现故障,长期使用后,抱闸刹车片会磨损,制动力会减小,这样就有可能导致变频器到达开闸频率后,还没输出抱闸打开信号时,电机就有了转动,导致输出电流升不上去,在参数Pr280设定的时间内检测不到电流设定值,就会报出故障,特别是下降时,更容易出现ENB4故障,这时候需要把Pr279制动器开启电流略微调小,或把制动器调的紧些,反复多试几次,,故障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