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码器告诉计数的问题的求助,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8-10-29):
如图的欧姆龙编码器,我用信捷XC3的plc,AB相高速计数器,一圈的脉冲数是360,还是1440呢?因为我看了是默认4倍频的模式,是不是就要*4?感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谁知道哪里可以找到UL认证的电气产品,像漏电断路器,空气开关,PLC,滤波器,开关电源等!知道的还请不吝告知!非常感谢!

网友A:
编码器是360个脉冲数,信捷PLC中倍频模式可以自己修改寄存器进行修改,最高也就4倍频,变相增加了编码器的精度。简单的方法,程序实时读取高速寄存器的值,转动编码器一周,观察脉冲数值是多少,如果转动前无法清零,记录下数据,转动后数据之差就是一周的脉冲数。脉冲数/360就得出倍频模式是多少了。具体使用如果精度在1°的话,几倍频均可。

网友B: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不要用4倍频,如果就一个方向,也没必要用AB相。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接一相,数据少,处理也方便。

网友C:
用了4倍频的话,转一圈脉冲数就是360*4,精度要求不高的,不建议使用。UL认证的电气产品很多啊,关键是你要什么品牌,有啥要求

楼主:
你好,编码器ul认证的没找到,都不合适,要求直径40,24v供电,可以直接接plc用高速计数的就好!精度一圈300多就够了!

引用 网友C:
用了4倍频的话,转一圈脉冲数就是360*4,精度要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是360个脉冲数,信捷PLC中倍频模式可以自己修...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不要用4倍频,如果就一个方向,也没必...

没试过哎,回头试试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