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CS3000操作站重装系统问题

楼主(2018-10-29):
公司锅炉原使用横河CS3000 R3.08.70版本的软件,安装光盘和授权都已找不到,现操作站电脑硬件故障需要重新更换电脑,使用网上找的软件安装CS3000后如何进行授权呢?原电脑硬盘没有坏,在原电脑硬盘上还能看到KEYCODE底下的两个KCD文件。

楼主:
求大神指导啊,对软授权这方面真的不懂。

网友A:
实在不行可以找厂家来服务嘛。不能耽误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可以找厂家来服务嘛。不能耽误生产。

横河的话太贵了,做这个项目的早就不干这行了。唉

网友B:
只要有授权,软件都好说!

你这个cs3000是基于winxp,还是win2000?

横河很早以前的版本如果读取授权是需要软驱的,后来的版本就不需要了

还有安装的的时候是需要授权码的,就是印在授权光盘或者是软盘上面的。

照你所说,你有硬盘上有授权,你再找到授权码,软件你随便找一个就行了,横河的这个安装软件不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