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PLC在WINCC中通过MODBUSTCP/IP变量组态的问题

楼主(2018-10-29):
各位大神,我最近给施耐德M340 PLC做远程监控,监控软件用的是WINCC。现在网络已经调通了,通过WINCC自带的MODBUS TCP/IP 驱动协议,就是在变量组态时遇到了问题,之前有第三方厂家给我们做的系统,给我们留的地址是%I0.1.4这种格式的拓扑地址,想问下这种地址可以直接用在WICC的MODBUS组态里面吗,如果不行,必须要进程序转换吗。因为单位的原因,目前不能去在下载修改程序。

网友A(2019-03-07):
可以借助第三方的数据采集软件进行转换吧!

网友B:
通道地址,模块地址,通道地址,就可以

网友C:
使用第三方软件转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