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PLC在WINCC中通过MODBUSTCP/IP做远程监控的变量组态问题

楼主(2018-10-29):
各位大神,我最近给施耐德M340 PLC做远程监控,监控软件用的是WINCC。现在网络已经调通了,通过WINCC自带的MODBUS TCP/IP 驱动协议,就是在变量组态时遇到了问题,之前有第三方厂家给我们做的系统,给我们留的地址是%I0.1.4这种格式的拓扑地址,想问下这种地址可以直接用在WICC的MODBUS变量组态里面吗,如果不行,必须要进程序转换吗。因为单位的原因,目前不能去在下载修改程序。

网友A:
根据modbus 地址表转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modbus 地址表转换即可

怎么转换,求告知,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根据modbus 地址表...

能举个例吗?比如%I0.1.4怎么转

网友B:
买个转换模块,就可以了,把格式变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我今天查看了一下西门子里面关于M340用MODBUS资料,说是可以直接写地址不用转化为MODBUS的标准地址,但我去试了一下,个别有反馈,感觉我试的%i0.1.X(1~15)的所有地址都是同一个信号,整的现在有点懵,有做过这个方式的朋友吗?能给我提示一下哪里出问题了吗

网友C:
加一个转换模块即可;

参考一下这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3a.html

网友D:
买个转换模块,就可以了,把格式变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目前看只能增加硬件模块来实现了!

网友F(2018-12-05):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

网友E:
楼主如果已经获得解决方案了,建议分享一下,快速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