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调安川伺服参数的时候怎么让伺服off,基极封锁无效

楼主(2018-10-29):
当我把伺服off时,驱动器上就显示bb。这个要怎么调?求大神指导一下,本人小白刚入门,多谢。

楼主:
有人咩,还是比较紧急的,毕竟接下来的都不能干了

嫑忈。刘三省

网友:
好像没人 啊啊 过来凑热闹18173488868 需要伺服电子变压器吗

网友A:
可以先将Pn50A改为8100或2100 ,再把CN1-40脚位OFF就可以进入基极封锁状态;如果需要解除封锁就把Pn50A改为8170或2170(上电就使能),或者CN1-40脚ON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