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e怎么转PDF

楼主(2018-10-29):
如题怎么把几十张图纸转在一个pdf里,只找到转cad而且还只能一张一张转 然后cad转pdf pdf在合并?

网友A:
学无止境,很不错,受教了!

网友B:
可以直接通过打印,选择PDF打印机快速的打印程PDF文件(打印的文件没有目录结构和关联结构),或者通过命令PDF-Exprt命令导出程PDF,通过命令导出的PDF 回保存项目的层级结构和关联关系,image.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