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通风柜如何选择

楼主(2018-10-29):
一、 PP通风柜如何选择标准

选择pp防腐通风柜前要了解其选择标准,保证选到满意的设备。当您在选择通风柜时:

首先:必须考虑到整个系统的因素,例如:实验室的空间、建筑物的通风控制系统、排气管路的安排以及通风柜的摆放等等,其次:您需要确定您所需的是哪一类型的通风柜,在选择时,通常您可以按照以下因素来衡量:

1.上柜部分:

有三种样式:标准式、矮台式、落地式。

通风柜的表面风速是否达到国际标准规定的安全风速要求:0.5m/s(国际标准规定:只有表面风速达到了0.5m/s才可以有效的捕捉柜内的有害气体)。

通风柜的开口高度是否适满足您对操作空间的需求。

通风控制系统:定风量、变风量还是自适应性控制系统。

内衬板材质:PP、玻璃纤维或是聚乙烯树脂等等。

调节门的原料是否采用了安全胶合玻璃,其设计是否符合人体力学,使操作者拉动自如。

2.台面部分:

台面是否采用了安全的碟状设计,从而方便用户清洁台面和防止毒性液体的外漏。

台面的材质是否符合您实验的需求抵抗相应的侵蚀和高温。

是否安装了杯槽或是水槽,且安装的位置是否合理。

出风口的设计是否合理。

3.底柜部分:

材质是否坚固耐用,是否为防火材料,是否可以抵抗实验室的酸碱环境对他的侵蚀。

电源供给是否合理、安全。

是否便于维修水、电、气系统。

底柜是否需要抽气设计,以便您放置挥发性的药品。

当您基本选择好了通风柜的型号、样式和尺寸之后,可以根据以下条件来确定您所需的。

4.附属配件:

水来源:蒸馏水、纯水或是逆渗透水等等。

气来源:氮气、氧气或是空气等等。

电气系统的选择则要考虑:型号、电压大小、防暴性、耐用性等等。

出于美观,是否需要封板。

二、PP通风柜怎样安装

PP通风柜一般用在高精度有高标准要求的密闭空间里面,通风柜如何安装,安装 PP通风柜应注意什么?给大家总结了以下6点。

1.安装PP通风柜的时候,先将PP通风柜下体确定位置,安放好。安装的位置尽量选择方便排风的位置!

2.PP通风柜下体确认后,就是上下体交合了,通风柜上体安装在下体上,左右上下都要对齐,平稳!

3.下面就是风机的链接,对接要找点,位置合适平稳!

4.将pp水杯、单联水咀安装到台面相应的位置(开孔位),固定用密封胶固定水杯,将水管接到水咀上,将出水管链接到水杯出水处。

5.将PP通风柜上体的风机线、照明线引至下体的控制箱内,接到相应的接线端子上。

6.通过控制箱接入220v的电源,打开控制开关,通过控制面板控制按钮运行。

网友A:
学无止境,很不错,受教了!

学无止境,很不错,受教了!

学无止境,很不错,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