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数字集成电路进行性能检测

楼主(2018-10-29):
 一、电压法判断数字集成电路好坏

  1、如果数字集成电路的供电电压正常,焊接良好,而测得其电源引脚的电压值过低,则可判定该被测数字集成电路已损坏。

  2、如果测得数字集成电路电源电压引脚的电压值正常,但其他引脚的电压值大多失常,则说明接地引脚是虚焊,而该集成电路大多正常。

  3、如果测得数字集成电路的个别或少数几个引脚的电压值偏离正常值较大,则应先检查与这个引脚所对应原外围元器件电路是否有故障,如电阻短路、断路、电容漏电或被击穿等。若外围元器件电路无故障,则说明该被测数字集成电路已损坏。

  4、如果测得数字集成电路的大多数引脚的电压值均偏离正常值较多,并且其供电电源电压正常、电源和接地引脚都没虚焊,则可判定该数字集成电路已损坏。

  二、TTL电路质量性能的检测

  仔细观察TTL集成电路的型号,查找相关数据手册,找出该集成电路的接地端,最好能查到其内部电路图或接线图。

  将万用表的选择开关拨至R×1K档,黑表笔接待测集成电路的接地端,红表笔依次测试各输入端和输出端对地的直流电阻值。正常情况下,集成电路各引脚对地电阻值应为3~10kΩ。若某一引脚对地电阻阻值小于1kΩ或大于12kΩ,则该集成电路已经损坏。

  将万用表红笔接地,用黑表笔依次测试集成电路各输入端和输出端。在正常情况下,各端对地的反向电阻值均应大于40kΩ。而损坏的集成电路各引脚对地电阻值则低于1kΩ。正常的TTLT电路的电源正、负引脚,其正向电阻值与反向电阻值均较其他引脚对地电阻值小,最大不超过10kΩ。若此值为零或无穷大,则说明此集成电路的电源引脚已损坏。

  三、电压法区分TTL电路与CMOS电路

  根据其型号区分,如CC4000、CD4006和MC14021均属于CMOS电路,而CT3020和74系列均属于TTL电路。

  根据其电源电压区分,在不知道数字集成电路型号的情况下,若其能在3~4.5V或5.5~18V的电压下正常工作,则可以肯定它是CMOS电路。也可用万用表测试集成电路的输出电平,当电源电压为5V时,将电路的输入端接高电平、低电平,再用万用表测试输出端,测试出的高低电平之差若接近5V,则是CMOS集成电路;若接近3.5V,则是TTL集成电路。

  根据其输出电平的电压值来区分:以最简单的门电路为例,电源电压选用5V,将万用表置于直流电压10V档,把集成电路的输入端依次接高、低电平,分别测量其输出端的高、低电平所对应的电压值。如果它们之间的差值接近5V,则它是CMOS电路;如果它们之间的差值接近3.5V,则它是TTL电路。

  四、区分CMOS电路与高速CMOS电路

  由于CMOS电路的电源电压为3~18V,而高速CMOS电路电源电压为2~6V,因此当给集成电路加上2~2.5V的电压后,若集成电路正常工作,则说明集成电路是高速CMOS电路,否则,此集成电路是CMOS电路。

网友A:
X学无止境,很不错,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