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的高温使高压电容损坏的原因

楼主(2018-10-30):
由于夏季的高温我们在使用高压电容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故障,严重的话还可能会出现炸裂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工程师要加强对高压电容的巡检和防范工作。在夏季高温的环境下高压电容损坏常见的情况是哪两种呢,一起跟随小编看看。

原因一:运行电压过高

相信很多工程师都清楚一点,那就是高压电容运行电压可以反映出变电所母线系统电压的状况,并直接影响电容器的寿命和功能。高压电容器内部在运行中的有功功率损耗主要由介质损失和导体电阻损失两部分组成。而其中的介质损失可以占到高压电容器总有功率损耗的98%以上。

除此之外,由于高压电容器有功功率损耗与无功功率通高压电容器运行电压的平方成正比,随着运行电压的增高,高压电容器的有功功率损耗会迅速增加,进而温度升高,速度也会增加,将会导致电容器的绝缘寿命降低。另外,因高压电容器持续运行的过电压一般定为额定电压的1.10倍,当电容器长时间处于过电压下运行时,会造成电容器产生过电流而遭到损坏。所以,高压电容器需要安设完善的过电压保护装置。

原因二:电网离次谐波引起的过电流

谐波电流同样是造成高压电容器损坏之一。在日常运行过程中,当电网中的谐波电流流入电容器时,就会叠加在高压电容器的几波电流上,使其运行电流增大。同时也会使高压电容器基波电压上的峰电压有效值增大。如果电容器容抗与系统感抗相匹配,会对高次谐波造成放大作用而产生过电流和过电压,引起电容器内部绝缘介质局部放电,使得电容器产生鼓肚、熔丝群爆等故障。

本文中所提及的运行电压过高和谐波电流,是最容易导致高压电容在夏季出线故障的两个根本原因。当高压电容器出线故障时,工程师可以从以上两个方面入手进行快速排查和检修,保障高压电容器的夏季工作运行安全。

网友A:
X学无止境,很不错,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