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编程软件中功能块使用方法

楼主(2018-10-30):
欧姆龙plc编程软件也增加了编制功能块的功能软件的功能块功能符合IEC61131–3标准

    一个功能块调用一个梯形图的例子

    使用功能块的主要目的是促进良好的结构化编程,功能调用;让复杂的程序创建的代码更少,更易于程序的管理。

    一个功能块由块头和块体组成

    块头—要在功能块程序中使用的数据:作为输入和输出的连接的变量,功能块内部变量,用块内本地参数定义-形参。

    块体包含可能的指令,算法-这是功能块每次执行时的实际的代码。调用中,对应输入和输出变量用实际对应的变量代入。不是所有的PLC都可以创建功能块。

     可以建立功能块欧姆龙plc:CJ1M,CJ,CS,CP1H/L等;

     每一类型的PLC能创建的功能块数量是不同的。在PLC中最多可以定义64个功能块,最多可以写30000条语句。

     创建和使用功能块的步骤

      一、PLC必须是一个有效的PLC类型。

      二、是功能块的定义创建。选择合适的功能块类型:梯形图或结构化文本;新的功能块被创建,它的名称将默认为‘功能块’。

      三、是打开功能块进行编辑,包括在块头中设置使用功能块变量;块体使用书面的算法功能块梯形结构化编辑器或文本编辑器编写。

      四、创建后的功能块可以在主程序梯图编辑器中调用使用。

      如果某具体的功能块已经存在,那么可以从‘FB列表中’选择。如果没有,创建的功能块只需要输入一个新名称,选择适当的‘FB列表’定义。选择的功能块会自动在全局符号表中创建(包括分配在功能块头中定义的每个变量的内存);功能块的调用将在梯形图中显示。

      调用的功能块的执行,可以通过执行条件连接功能块EN输入引脚。当执行条件满足时(相当于True),能量流达到EN脚,功能块被执行。功能块ENO输出引脚可选的。也可不选;可以连接执行线圈或者执行条件,但是最右边的元素必须用线圈或指示终止。

     五、连接功能块的输入和输出引脚。

     这些引脚必须使用[回车]键或从[插入]菜单的[功能块参数]选项选择参数连接;而不能用触点或者线圈连接。功能块左侧为输入引脚;右侧为对功能块的输出引脚。该功能块的输入和输出引脚连接完全是可选的。       六、设置完成后,CX–P程序可以编译,下载和运行。

      建立方式选择树型菜单中[功能块],右键插入

      或者选中树型菜单中[功能块],再从下拉菜单[插入]中选择[功能块]

     有几种形式创建

     一是从文件中直接导入(后缀.CXF)现有的功能块;

     二是自己创建:用结构文本方式写;或者是梯形图来写。

     调用方式

     选择在编程区适当的单元格中,右键调用,或者使用从[插入]菜单[功能块调用]选项。

网友A:
X学无止境,很不错,受教了!

网友B(2018-12-07):
共同进步,不断积累经验

网友C(2019-06-12):
  谢谢!不知道CP1E能否应用功能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