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报表,经常显示缺行

楼主(2018-10-30):
if(\\本站点\试验成功信号==1)

else \\本站点\试验结果显示="失败";

long 行;

long 总行;

long 序号;

{

行=\\本站点\报表行数;

序号=\\本站点\报表行数-3;

总行=30;

}

ReportSetRows('试验结果报表',总行);

ReportSetCellValue('试验结果报表',行,1,序号);

ReportSetCellValue('试验结果报表',行,2,\\本站点\报表C位置);

ReportSetCellValue('试验结果报表',行,3,\\本站点\报表D位置);

ReportSetCellValue('试验结果报表',行,4,\\本站点\报表E位置);

ReportSetCellValue('试验结果报表',行,5,\\本站点\报表速度);

ReportSetCellValue('试验结果报表',行,6,\\本站点\报表推力);

ReportSetCellString('试验结果报表',行,7,\\本站点\试验结果显示);

写了个报表函数,在PLC里每次完成实验就讲行数加一,但是在实际显示在报表里的时候总是会随机性的缺行,想问下是什么原因,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A(2018-12-24):
6.55版本的问题.无解

网友B:
你行数是PLC内部进行加1的,组态王读取时会有一点延时,你最好记录表格的条件延时一下

网友C(2022-12-25):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很简单,设计1-3秒后再写一次就好了,也就是说每条记录有2次写操作就可以避免了,这样就可以避开这个软件bug。

网友D:
每条记录有2次写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