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破解上传密码重谢

楼主(2018-10-30):
怎么破解DVP20EX2的PLC密码啊,PLC坏了,买个新的无法从旧的里面复制过来 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
20799243。加加加加加 重谢

网友A:
描述详细点,坏道什么程度,通电吗?还是报故障,还是不输出。
   如果都不通电了,那就没得搞了,只有找专业维修的了,

网友B:
X学无止境,很不错,受教了!

网友C:
需要动大脑手术,手术费很贵,还是老实找设备厂家买吧!

网友D(2018-12-01):
引用 网友B:
X学无止境,很不错,受教了!

网友E:
坏了是什么情况  说具体点

网友F(2019-01-21):
台达ES2系列PLC上传失效、上传下载密码,次数限制等解密

网友G(2019-06-27):
好像很难<此处内容被屏蔽>,除了最低的ES系列那个软件可以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