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3U迷一样由故障到OK

楼主(2018-10-30):
今天手上一个三菱3uplc下载程序进行调试,不知道怎么回事,plc监控有输出,可是输出指示灯没有亮,plc没有显示错误,做了个最简单的程序也不管用,最后联系代理商去做检测,拆掉输入输出端子排准备寄出去,

发奇想,只接输入端会怎么样呢,结果plc自己好了,然后再把输出端接好,也没有任何问题,真的是不知道什么问题了……不知道会不会不稳定,以前从来没遇到过,欢迎大家指教。

网友A:
就更为便利

网友B:
遇到过二次,机器正用中,某一输出点不动作(当时未监检该输出点是否有输出),重启后恢复正常,怀疑会不会类似电脑死机一样!当然不算是回答,仅供参考。

网友C:
先收藏一下,很想学习一下。

网友D(2018-12-20):
没遇见过,不知道编程模式时,程序中的输出点是否可以保持输出状态

网友E:
关机重启,是解决杂症的良方

网友F:
新手来看看,学习下。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