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低压管漏油故障原因对策

楼主(2018-10-30):
.故障现象

某厂400kV·A配变压器,新投入运行2个多月,值班电工发现配电变压器低压套管漏油,被迫停电检修。

2.故障原因分析

(1)在检修时,观察到下面几个现象;

①漏油发生在B、C两相及零线套管处:

②外接铝排与配电变压器套管联接的各搭接面既不平整,也没有刷掉表面氧化膜,甚至没有防止电化腐蚀措施,套管附近的铝排所漆相色有受高温而褪色的痕迹。

③查对运行记录,发现配电变压器低压侧A相电流经常在200A左右,而B、C两相电流经常在400A左右。

(2)根据以上现象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①B、C两套管漏油的原因是该两相的铝排与套管联接的搭接面处理不当,造成接触电阻过大,当通过一定数值的负荷电流时+套管中导电杆的温度迅速升高,引起套管上密封橡皮垫圈及橡皮珠老化,从而失去弹性,以致漏油。

②由于单相负荷分配不均,造成回路中三相负荷不平衡,致使零线中流过较大的不平衡电流。

检修时对各搭接面经重新平整,刷去表面氧化膜,涂抹导电膏后紧固,同时更换密封橡皮垫圈及橡皮珠,重新分配单相负荷使各相负荷平衡。配电变压器重新投入运行后,情况正常。

3.故障对策

(1)投入运行前,应按有关规程进行全面检查,确认其符合运行条件后,方可投入。

(2)新投入时,应增加巡视次数,做到及早发现问题,及时消除事故隐患(如贴试温蜡片监视各搭接面的接触情况)。

(3)《变压器运行规程》规定:“Y.yn0联接的变压器,中线电流不得超过额定电流的25%。”为此,不但要对配变低压侧三相电流进行观察和记录,而且也要利用钳形电流表经常对零线电流进行测量,判断三相负荷的平衡程度,以便及时调整改进,使配电变压器能够安全、经济地运行。

网友A:
X学无止境,很不错,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