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包机一般故障维修

楼主(2018-10-31):
半自动打包机是企业日常生产中用到的设备,正确的掌握打包机的保养方法及维修常识尤为重要,不仅可以使打包机的使用寿命大大延长,还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利益。下面广州速乘包装给大家总结一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故障一:黏合效果不好

1:可能是温度太高或者不够的缘故,如果使用特殊的带子,粘性差,必须要求很准确的温度才行。

2:可能是电压不够,这时可以选择使用而且一定要使用延长线,需要连接较粗而不要太长的电线。

3:可能是打包机的中刀下方的635轴承破掉了,会导致加温而完全无法粘合。

4:打包机的电热摆杆上的长拉弹簧破损,会由于无法将怪手拉至到定位而出现导致粘合不好的效果。

5:打包机的电热钢片位置不准确,偏高偏低或者太左太右,太高太低会碰到上下方的pp带,偏左偏右会碰到左右的刀具,因此导致无法进入加温,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调整。

6:打包机的用于排烟的微风扇如果出现故障的话,也会导致温度过高,影响打包的效果。

故障二:未捆紧就被切断

1:打包机的松紧调的过于送,只要调紧就可以了。

2:打包机的ls3及ls5的位置不合适。

3:打包机的退带磁感应的开关的故障。

故障三:不停送带

1:送带的电位器出现故障,只要更换就可以了。

2:送带的按钮出现绿键或者其它故障,只要更换按钮就行。

以上是打包机常出现的一些故障问题,只要能熟练掌握打包机出现故障的原因及问题,就能及时的解决问题。此外,更重要的是日常对打包机的保养工作,保养到位了,打包机维修率也会相应的降低。

网友A:
X学无止境,很不错,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