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预防行星减速机润滑油引起的故障呢?

楼主(2018-10-31):
润滑油可以说是保证我们行星减速机的正常运行的必备物品,行星减速机有了它,工作得会更加顺畅,使用寿命也会有相应的延长。但是,行星减速机的润滑油使用不慎,就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行星减速机故障,怎样预防润滑油引起的故障呢?

1、润滑油的选择。根据齿轮减速机作业环境、载荷大小的不同、运动特点以及摩擦形式的不同,正确选择合适的润滑油型号。如高速运动的齿轮应选择黏度低、流动性好的齿轮油,低速运动的齿轮应选择抗磨性好的润滑油,低温运行的齿轮应选择低凝齿轮油。

2、润滑油的使用。为确保齿轮减速机正常运转,必须正确使用润滑油。a、保证加油器的清洁干净,严格避免杂质等污染物浸入油箱,防止漏水、漏油和混油现象的发生。b、润滑油的添加量适当,加油操作严格按照相关说明书的指示逐步进行。再有,要对齿轮减速机的润滑油进行定期的更换。c、尽可能使润滑油在稳定、适宜的环境条件下工作,工作时的油温一般≤80 ℃,尽量减少环境对润滑油的影响。

3、根据不同用途、不同型号齿轮减速机的工作情况合理选用润滑油,不但可以保证润滑系统的稳定运行,还可以降低润滑成本。

还有很根本的一点要说的是,加强对齿轮减速机润滑油维护及故障诊断的理论学习。掌握齿轮减速机的工作原理,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从根本上来减少行星减速机的故障;对齿轮减速机润滑油进行定期检查,发现异常马上查明原因,做到故障早期诊断处理;定期对部件进行清洗,确保工作部件的清洁,加强对各部件的保养工作,减少污染导致的磨损,延长齿轮减速机的使用寿命。

网友A:
X学无止境,很不错,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