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门电控箱常见故障的原因及排除方法

楼主(2018-10-31):
工业门的操作比较简单,只需要简单的按几个按钮,就能控制升降开关,但工业门门电控箱有时候会出现各种问题。那么,当工业门的电控箱出现问题时应该怎么办呢?下面,工业门厂家旭峰门业就来简单谈谈工业门电控箱常见故障的原因及排除方法。

故障一:工业门的控制箱无动作,LED2灯不停闪烁

可能原因:电源接入相序不对;电源缺相。

排除方法:切电后,两两调换L1L2L3接入位置,直至LED2不闪;检查电源前端是否缺相。

故障二:按开、关按钮,电机均无动作

可能原因:限位线未接正确或未连通;开关门凸轮同时压住微动开关。

排除方法:重新检查限位连线;旋动凸轮使微动开关不被凸轮压住。

故障三:开关门的位置发生较大变化

可能原因:限位凸轮锁紧螺钉松动;门的平衡状态改变。

排除方法:重调限位后,上紧限位凸轮上的锁紧螺钉;调节平衡簧后,重调限位。

故障四:电机突然停转

可能原因:电机热保护起作用

排除方法:待电机冷却后再使用

故障五:电机及控制箱接线都正常但控制箱不工作

可能原因:小门开关起作用,CODET的连接线断开

排除方法:关好小门,确保开关正常;重新接好CODET的连接线

故障六:控制箱的关门指示灯不停闪烁,电机不工作

可能原因:限位的公共线(白色)未连通。

排除方法:轻接手动链条,使手动链部件中锁止开关复位;检查接线情况,限位公共线有不可靠的情况

故障七:工业门能开不能关或者能关不能开

可能原因:气囊与红外保护。

排除方法:更换或调整红外及气囊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