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驱动器参数怎么看

楼主(2018-10-31):
现在这个D7955=771 是代表什么意思  ?怎么算出来的?求大神讲解一下?新入行不懂!

楼主:
老板,能帮忙看一下吗?

网友A:
这是哪个品牌的伺服参数呀?

网友B:
主要是看这个寄存器里面存的数据是十六进制还是十进制,把它转换为2进制,对应相应的数据位去查看对应的报警。

网友B:
主要还是要看你寄存器存储的是什么格式的数据类型,把它转换为2进制,对应十六位去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