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玩过松下伺服的前辈赐教,不胜感激

楼主(2018-10-31):
本人伺服刚入门小白一个,现在手中有一套松下的MCDHT3520E+MHMD082G1U的伺服套装。但是只有这两个,其他什么也没有。现在想先至少把它转起来,所以请问还需要买些什么东西(各种线,元件,其他等),以及整套该怎么安装连接等,日后再说跑自己算法的事,现在只想把它动起来先。希望玩过的前辈们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A:
差缺元件挺多的,

网友B:
其实就差一套晶体管PLC,你也可以手动模式在伺服驱动器上手动JOG运行电机。看你想怎么玩,想投入多少钱,也可以采用可以输出模拟量的装置控制伺服电机,就看你想用什么模式去控制伺服,方法多,最好买个便宜的PLC练一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缺元件挺多的,

前辈你用过吗,请指点一二,需要买些什么先把它转起来,目前只是这个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差一套晶体管PLC,你也可以手动模式在伺服驱动器...



目前还没想控制的事,现在只想先把整个系统搭起来,让电机先转起来。后面应该是用DSP28335来控制,不用PLC

网友C:
X学无止境,很不错,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