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ENET-L模块用法

楼主(2018-10-31):
编程软件通过FX3U-ENET-L模块进行连接需要设置那些参数?

网友A:
需要使用编程软件首先设置以太网模块的BFM然后下载或者使用FX Configurator——EN——L软件进行设置。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使用编程软件首先设置以太网模块的BFM然后下载或者...

恩,已经通讯上了,下一步再细致地研究研究其他各种功能

网友B(2019-10-09):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需要使用编程软件首先设置以太网模块的BFM然后下载或者... 内容的回复!-------------------------恩,已经通讯上了,下一步再细致地研究研究其他各种功能

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