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工作中的操作疑问

楼主(2018-10-31):
1.如何打开摄像头

安装视频播放软件附在CD上,安装完毕后,打开视频软件,按下CTRL J键,即可启用摄像头。

2.什么情况下可以不加底部衬垫打印

3d打印模型基地面积相对较大,高度不超过地板长度或宽度的1.5倍,不挂内外的底部悬浮结构模型不能添加移印。

3.客户难以打印出打印的模型并将它们从加热板上移除,解决方案是什么?

加热板可以加热到70度,用刀片铲在模型底部突破,(然后我们自己的黄色塑料板要把模型快速取下来,防止加热板温度较高而导致印刷模型长期变形)

4. 如何更换耗材

把料丝插入喷头内,完全插入是7厘米左右,控制机器的面板:Utilities-Change Filament-Load(需等待30秒后进丝完成会有一段音乐响起,同时喷头里面会有料丝流出)

5.如何在打印过程中更换耗材

在打印过程中按左键“暂停-更改丝-卸载线”,在拉深后更换新材料线,按下“加载”进入导线,然后按“恢复生成”。

6. 如何从加热板中取出打印完的模型

7.如何通过软件来检查几个电机是否运转正常

先把打印机与电脑连接上,然后点击控制面板图标,点击控制面板上 X+,X-, Y+,Y-,Z+,Z-,分别查看各个电机是否正常移动。

8.PLA与ABS的特点和区别

打印PLA为棉花糖味,不像ABS刺鼻子的臭味

PLA可以在没有加热床的情况下打印大部件模型,并且角不会倾斜。

聚乳酸的加工温度为200℃,abs在220℃以上。

PLA的收缩率很低,即使打印更大的型号,性能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