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12SEPLC以太网连接问题请教

楼主(2018-10-31):
各位大侠:哪位有用过台达12SE系列的PLC,以太网连接有问题?

我用DCisoft可以找到PLC主机,证明网线连接硬件是好的,但我用COMMGR怎么也找不到PLC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这个IP地址是无线网卡的,有线网卡不显示?

网友A:
必须用有线网卡呀,无线的咋连 ?

楼主:
我把无线网关闭,这里就是空白的看不到有线网卡的IP,看上一个回复。看这个图有线的IP可以看到169.168.70.199

网友B:
有线网卡手动设置个192.168.10.???网段的地址看下。

楼主:
这个问题比较怪,我把无线网禁用,将有线网与交换机联网,确认可以上网后再连接PLC就能搜寻到PLC模块型号和IP地址,这个时候就能看到有线网卡的信息。当与PLC连接时就连接不上,你再用COMMGR连接有线网卡就找不到了,就是显示空白。但DCisoft始终可以扫到PLC模块型号和IP地址